编码器
请教旋转编码器的知识

楼主(2004-12-16):
小弟对旋转编码器不甚了解,请各位GG、LL、DD、MM多多指点。 1、A、B、Z相是什么意思? 2、A-、B-、Z-相又是什么意思? 3、增量型表示一个什么意思? 4、长线驱动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在网上直接寻找:编码器原理,就可以找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