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各位帮忙

楼主(2004-12-16):
请教各位大侠 伺服噪声怎调整?

网友A:
一般调整刚性和增益 不知用的是那里的伺服?

网友B:
一般是增益太大, 另外两种可能:(但不太好办) 1。有同步带环节,或联轴节的塑料节太软也容易引起这样的 情况。 2。电机惯量不匹配,主要是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