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3 30VDC电源模件噪声大

楼主(2004-12-16):
我公司RS3(FISHER-ROSEMOUNT)控制器柜内的30VDC电源模件的噪声很大,经检查,噪声是一个电容产生的。电容型号规格:MALLORY 10uF 660V 50/60Hz。 将该电容拆掉,噪声消除,但模件的输出电压从30V降到25VDC。 电源模件的变压器一次侧为220VAC,二次侧有三组输出:两组为12VAC,用于整流; 另有一组为550VAC,直接接到该电容。 请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噪声产生的原因,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226GX@SINA.COM

网友A:
抱歉!我这里的RS3的电源响的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A:
这是由变压器产生的低频噪声(50HZ),电容的温度高吗?电容是否漏电?去掉负载后还响吗?

网友A:
这个电容我猜应该是个交流负载,使550VAC线圈构成回路。若修好了别忘了告诉我怎么修的好吗!

楼主:
确实是变压器硅钢片发出的响声。 电容温度、充放电均正常。

楼主:
鱼螺朋友,我这的变压器噪声好象解决了,目前正在带负荷试验. 已经给你发了个邮件,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