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请教什么是电机惯量,刚开始做伺服

楼主(2004-12-16):
>本人刚开始接触做伺服,不好意思,请教各位大虾,什么是电机惯量?

网友A:
找本马达的手册看看,上面一般都有惯量的计算方法。有的地方等同于飞轮效果。电机的惯量加上负载的惯量等于总惯量,再通过公式可以算出需要的扭距。

网友B:
简单地说是M*R M是质量 R是转动半径 M大惯量大 R大惯量大

网友C:
电机惯量,如果您中文没有问题,就应该知道是电动机自身的转动惯量。如果您有高中学历,应该知道,转动惯量就是质量乘以半径;如果您在大学里坐过,就应该知道,转动惯量是质量对半径的积分。

网友D:
这个词伺服里常有,但是属于机械原理,建议回家恶补物理。

网友E(2005-01-17):
我想请问 选择电机的时候怎样考虑惯量!

网友D:
惯量就相当于电池内阻,一般都是越小越好,少数系统需要较大的电机惯量保持稳定性。

网友F:
XX里,你很牛比吗?

网友G:
转动惯量的量纲是kg.m2,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