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肪冲与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4-12-16):
请问各位前辈: 我想用FX2N的PLC控制MR-J2S的伺服电机,用直接发脉冲的方式,电机在旋转时,要将伺服电机现在位置,通过伺服放大器内部编码器信号反馈给PLC的两相两计数的高速计数器。 请问各位前辈们:怎么去实现伺服电机的实际位置反馈? 好像PLC只有A相、B相输入,而伺服放大器编码器信号有LA、LAR、LB、LBR四个输入。

网友A:
TO 天与地:我是搞编码器设计的,我没有亲自来做过你那样的整个系统的。但我可以从编码器的常识角度告诉你:你所说的那个编码器的四路信号实际上是A,B,/A,/B 这四路信号,其中A,B是相位差90度的两路方波脉冲,/A,/B也同样,不过是A与/A刚好反向,B与/B刚好反向。我给提供这点信息,你看是否对你有用。 你试着做一下,好的话也告诉我一下。我也想多学习些整个控制系统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