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和电机之间是否可以加开关?

楼主(2004-12-16):
如果在伺服ON时,接通该开关,伺服器是否会报警,是什么警报? 接通时是否有电流冲击?会对电机和伺服器造成多大影响?在未加运行指令时,为什么会有电 流? 问题有些复杂,请各位帮忙...另外,这种控制方式是该设计 绝对必要的!!! 要求. P.S:控制顺序为先接通开关1 -- 加启动信号 -- 电机运行 -- 加停机信号 -- 关断开关1 -- 电机停止.要保证电机正常运行,无任何报警.

网友A:
是什么原因,把你逼到这个绝路上了?

楼主:
变频器和电机是否可以加开关???

网友B:
你是不是要用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如果伺服要这么干的话,你一定会在编码器反馈线上出问题。伺服电机掉电以后是没有保持力矩的,如果在开关断开时电机位置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必然会变,只是多少的问题)你有什么补救方案吗?

楼主:
首先不是要带多台电机... 开关接通后,伺服会原点复位,然后自锁... 该系统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因此我们不希望有位置反馈,如果有很容 易发生警报!

网友B:
没有反馈,必然报警。 只是这样的应用,停下来以后断掉使能(SERVER ON)信号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这么做之后,在接通开关-->Server on-->原点复位-->伺服锁定-->报警..过电流!!! 还是不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可以不使能停机锁定功能吗?

网友B:
锁定的同时,放开 SERVER ON 。或者,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松下可以强制让驱动器认为当前输入的速度信号为绝对“0速”,其它的伺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另外,把积分增益取消也许有效。 速度模式下,一般来说锁定电机肯定要出问题。因为输入的电压信号,不可能是绝对的“0速度”。您在使用种应该可以发现,即使把输入短路,电机也会转的,只是速度很低而已。驱动器总是努力要达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C:
to 楼上及楼主: 各位好,如果选用本公司代理的日本富士伺服电机,以上要求可以轻松完成,怎么联系楼主。我发拉一个邮件到monsean@sina.com邮箱里,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如果收不到,请通知我。我电话:13840146961

网友D:
三菱电机MR-J2S伺服可以在伺服放大器和电机之间加开关,而且没有报警

楼主:
我在KFS73上试,报过流...有什么特殊参数设置吗?

网友E(2006-06-20):
我也觉得富士伺服可以

网友F:
可以的
但是要保证在开关合上的情况下,再启动变频器,不然报警
还有开关要选择合适

可是我有疑问了,这好像根本没必要,变频器本身有保护,而且能控制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