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oneywell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4-12-16):
我单位锅炉上所用的变送器均为honeywell的。不知从何时起,引风机入口处的负压值比出口处还要大(约为1千多帕),将变送器与引压管之间关断并使变送器与大气相通,负压值仍然有8百多帕,请问有哪些原因能造成这种现象?还望各位仁兄不吝赐教!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地址:南京石鼓路98号阳光大厦12G座    名称:上海山武南京事务所    邮编:210004     电话:025-84785028-15 13101847171     联系人:王志强     E-MAIL:WANGZHIQIANG@YAMATAKE.SH.CN    我公司是日本YAMATAKE的办事处, 山武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honeywell合作的,现在两家变送器的型号和标准还是基本一样的.如需要,请和我联系.

网友C(2005-02-25):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变送器的显示负压值有8百多帕,还是你们测量的负压接口的压力就是这么多,如果是变送器的显示,那么你们用手操器检查一下,如果内部的设定没有错误的话,看一下负压接口的变送器的膜片是否受到损坏,造成负压测量值不准,同时检查一下是否正压口的膜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