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接触器常见故障有哪些?

楼主(2004-12-17):
(无正文)

网友A:
1 主触点烧毁。现在有的牌子的经济型的主触点是铁的,上面镀铜,再加个银触点,虽然短时间没有问题但三年左右主触点生锈后果可想而知; 2 抖动问题,当线圈电压不稳时电磁力与弹簧回复力相互作用产生抖动情况,造成接触电阻增大,主触点产生熔焊; 3 机械寿命与电气寿命。主要取决于产品的材料了。 4 铁芯的制造工艺,主要是防锈处理工艺。目前国内一般是在铁芯外表面涂一层防锈油,时间长了会造成动、静铁芯相互粘住,要释放时释放不掉造成主电路无法断开。 国内常熟富士电机在这方面问题上处理得都是世界领先的。

网友A:
1 主触点烧毁。现在有的牌子的经济型的主触点是铁的,上面镀铜,再加个银触点,虽然短时间没有问题但三年左右主触点生锈后果可想而知; 2 抖动问题,当线圈电压不稳时电磁力与弹簧回复力相互作用产生抖动情况,造成接触电阻增大,主触点产生熔焊;

网友A:
3 机械寿命与电气寿命。主要取决于产品的材料了。 4 铁芯的制造工艺,主要是防锈处理工艺。目前国内一般是在铁芯外表面涂一层防锈油,时间长了会造成动、静铁芯相互粘住,要释放时释放不掉造成主电路无法断开。 国内常熟富士电机在这方面问题上处理得都是世界领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