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马达驱动器的刚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12-1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指转动惯量

网友B:
牛!真牛! 高!实在是高! 我差点就五体投地了!

网友C:
哈哈哈哈,这叫百家争鸣呀,老刘您服不服?不服还有更高的。

网友D:
打个比喻:你去拉一台正在起步的汽车和拉一辆正在起步的自行车,两者有什么区别,不用说你也知道了,自行车很快就会停下来.那么汽车就叫刚性大,自行车就叫刚性小.

网友E:
通常厂商提供的参数中没有这一项。我这样理解,刚性即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一般取决于系统的惯量和驱动马达的最大输出转矩,与系统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F:
刚性我觉得应理解为系统保持某一状态的能力,如楼上所说取决于惯量、输出和系统设置,这个概念与系统稳定性相近又不能说完全一样,稳定性的概念要宽泛一些。伺服里常提的是另一个术语:鲁棒性。

网友C:
严格讲,伺服电机是没有刚性这个指标,或定义的,伺服电机刚性是人们的一个俗称,是PID调整的综合结果,不能与惯量混同,他与转动惯量是截然不同的2个概念。刚性强,电机定位时间短,但容易引起震动,容易过冲。刚性弱,电机定位时间长,运行平稳,但电机滞后。调整电机刚性原则上讲,就是调整伺服电机增益值。

网友F:
刚性强可不可以理解为特性曲线特别硬?如果是惯量的话岂不是刚性强的电机惯量很大?一般的应用,只有神经病才把伺服惯量弄得很大。

网友G(2008-12-11):
刚性大有大的好,刚性小有小的好!不能说惯量就是不行~~~

网友H:
伺服同步电机的同步能力,即加减速能力.与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设计质量和负载的速度.惯量有关.同一伺服电机在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负载惯量时刚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专业名词叫动太特性......

网友I:
这是个通俗的说法,动态特性,具体的说是速度快、减速段很短而且还能准确定位。

网友J:
刚性描述的是一个步进电机的综合指标,体现一个综合性质.

就象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一样啊!

网友K:
看得我目瞪口呆,对电气刚性的概念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解释啊!准确的定义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静态时伺服系统的外机械特性曲线的平直程度和斜率的度量,虽然一般的伺服没有专门的对应于“刚性”概念的参数(好像安川的ΣII系列除外),但可以用某些参数代表,比如系统回路增益参数,对于某个既定的反馈环路,该环路的开路增益也可以认为是此回路的“刚性”

网友L:
伺服刚性,也被成为刚度,顾名思义是一个涉及力的概念,一般而言可按照位置环和速度环两个层面考虑,电流环一般不讨论刚性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暗静态和动态分别考虑。

所谓位置环的静态刚度,是指伺服在定位态,单位位移偏移所能抵抗的静态外力(矩)大小,单位是N/um,或者Nm/rad等等

位置环的动刚度是指伺服在定位态下,抵抗交变外力(矩)的能力,一般会明确外力的交变频率和幅度,测定动态位移偏移的幅度,动刚度的单位基本同上。

有时,也可以用位置环在定位态低于突加载荷的hifu能力来反映位置环的动刚度,比如发生的位移偏移深度、恢复程度、恢复时间、恢复曲线的积分面积等等。

速度环的刚度也许可以参考位置环刚度的定义,不过目前可能还缺乏权威定义,本人也尚未完全搞清楚,希望大家来补充。

网友M(2009-03-02):
          学习了,我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