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的原理是什么?系统的真空是怎样形成的?

楼主(2004-12-17):
真空泵的原理是什么!系统的真空是怎样形成的?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您想要用的是哪一种真空泵,不过真空泵的原理相类,大致如下: 与鼓风机相似。被抽气体从进气口吸入到转页与泵壳之间的某一空间内,再经排气口排出。由于吸气后该空间是近于密闭状态,所以,在泵腔内气体没有压缩和膨胀。 但当转到排气口边缘,此空间与排气侧相通时,由于排气侧气体压强较高,则有一部分气体返冲到原近于密闭的空间中去,使气体压强突然增高。当转页继续转动时,气体排出泵外。

网友B:
我是做真空设备的 不知道你问的是哪种泵机械泵\落茨泵\扩散泵\分子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