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传动单元与电机的最佳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4-12-17):
求助:变频器传动单元与电机的最佳距离是多少?? 变频器能够驱动的最远的电机(保证可靠)能有多少米?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想最好在五十米内,超过这个距离可能会把电机干掉,变频器也好不到那里去,主要原因是偕波于变频器输出驱动波形的问题!有些变频器输出线到一百米也行,但有些达到五十米就不太正常了,因为线一长时线间会产生寄生电容啊对地寄生电容啊电压啊之类的,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