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T200S 与 schneider 产品比较

楼主(2004-12-17):
因上新项目,欲使用schneider的PROFIBUS I/O接口,但我只用过SIEMENS ET200S,不知它们之间的性能和价格的差异,望赐教!!!

网友A:
主机用的是什么?SCHNEIDER的ADVANTYS和ET200S的价格比较主要看点数的多少!

楼主:
主机是S7-400的CPU,比较的话当然使用一样的点数.请赐教! 另外,我还听说SCHNEIDER的产品可靠性要比SIEMENS的高,是吗?

网友B:
建议用ET200S或者用图尔克的,我用过很多,绝对可靠,二汽,南汽都有使用

网友C(2005-02-03):
我用过WAGO的,那个比ET200S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