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伺服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4-12-17):
小弟有一事相咨询,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小弟有两台FANUC公司的电机,型号分别是:A06B-0601-B205 DC伺服马达,92V,24A,1500RPM,12NM;另一台型号为:20B-0 D。 请问各位FANUC的控制器那两种型号可以与之匹配。不胜感激。

网友A:
只有向FANUC公司啦,市面不会有卖的。

网友B:
fanuc的直流驱动器都能用,正确设置驱动器上的dip开关可以适配你的电机。我也有这样的电机,我还有这样的驱动器。 wxzch@vip.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