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栅尺安装调试!

楼主(2004-12-17):
型号WTB5,厚尺,旧的。安装上后出现读取的位移数值,和运动控制器发送的脉冲信号对应位移值出现较大误差,估计是安装的问题,请问有谁有安装和调试的经验?

网友A:
误差多少?用块规测一下,是尺不准还是运动不准。

楼主:
走1个毫米,误差有0.05个毫米,调整一下光栅尺移动块的安装,误差有变化,只是不知道要怎么调试。会不会是光栅尺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个光栅(安装在Y轴)是正常的。

网友B(2005-04-13):
和导轨平行度,垂直度有要求,一般为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