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高速网络tcp/ip"通信问题

楼主(2004-12-17):
各位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高速网络tcp/ip"在实现网络数据同步时,服务器与客户机之间应该如何设置,我在设置完成后,测试时出现"网络繁忙,超时耗尽",请各位帮忙了,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确认你的物理链路是否是通的,可以利用PING的命令来PING 一下,如果通了,那么物理链路就是通的了,然后再查找组态的原因,需要注意的几点是IP地址一定要填对,一方的远程刚好是另一方的本地,而且还要注意的是端口地址要填写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