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能否同时驱动二台电机

楼主(2004-12-17):
请问一下各位: 三菱的伺服器能不能同时的驱动二台伺服马达.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样做?

网友A:
当然可以喽,看你驱动器的型号,有的可以同时驱动三轴

楼主:
TO:于sun 请问一下,要哪几型号的才能做到,具体要哪些配件呢?万分感谢.

网友A:
AD75 QD75都可以,配置嘛,打电话咨询菱电吧!随便找本选型手册也有啊。呵呵...

网友B:
一个伺服驱动器不能驱动两个伺服电机,因为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之间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电流、电压、位置反馈等都被严格控制,运行时出现报警错误。上面几位搂主说得是伺服定位模块,定位模块有的可以控制32轴,使用SSCNET总线连接,但一个伺服驱动器只能带一个伺服电机!

网友B:
如果要做带插补功能的定位的话,你可以使用永宏的FBS-MN(或MC)型PLC,可以控制4轴伺服,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功能不错,价格便宜(3500左右)。我计划我的下一个项目就用永宏的PLC,三菱的两轴插补的定位模块要5300多,还是那句话:能不用日本鬼子的东西就尽可能不用!!!

网友C:
‘如果要做带插补功能的定位的话,你可以使用永宏的FBS-MN(或MC)型PLC,可以控制4轴伺服,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 圆弧插补?????,不要吹牛!!

网友D(2005-11-24):
同意micke的说法

网友E:
下面引用由micke(深圳)在 2004-12-22 8:55: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要做带插补功能的定位的话,你可以使用永宏的FBS-MN(或MC)型PLC,可以控制4轴伺服,带直线插补和圆弧…
--------------------------------------------------------------------------------------------
你用过了没有?可具圆弧插补功能?

网友F(2005-12-27):
答:不能
如果搂主一定要这么用的话,后果自负。。。

网友G:
恩,驱动器和电机是一一对应的,对于楼上那位骂台湾的?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搞些这么反动的言论,你对你家亲戚就这态度?

网友H(2006-05-06):
 一个Driver只能控制一个Motor。 对于三菱的控制系统来说 PLC-->QD75-->Driver-->Motor 一个QD75是可以驱动多个Driver的,这要取决于位置决定卡的容量了

网友I:
在论坛里大家尽量多讨论一下技术方面的问题,不要发表类似广告的言论,或者相互攻击。关于使用什么产品,用户自然会有自己的主见,好的品牌也不是靠一两个人在工控论坛上做个广告就成为知名品牌了。用户用过之后自然会对该产品有一定的认知度。关于楼主所说的一台伺服驱动器能否带两个电机,目前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是一一对应的,一台伺服驱动器只能带一个伺服电机。

网友J:
希望這是樓主突發異想 這題目顯示出你"外行有餘"
不懂控制器
不懂伺服
不懂安全規範

网友K:
呵呵!!可以的,把2个电机并联,只反馈一个编码器,但是只能同步运行!而且第2个电机的位置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L:
“但是只能同步运行!而且第2个电机的位置控制精度不高!”
会有精度可言吗?

网友K:
哈哈!!电流相位一致的啊!!对于少极数的电机来说,位置控制精度比较差,对于多极数的电机来说,第2个电机位置控制精度还可以(其实也就是步进电机的水平,存在磁滞)!

老外的不少大力矩系统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M:
真的可以吗?哪驱动器选型时是否乘2?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N:
伺服放大器和电机应该是1对1的关系

网友O:
不可能,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J:
to:扌丸着真心人:
歐洲伺服系統可自由搭配  歐系安全係數也抓的高比較沒有存在功率的問題 若考慮成本有可能1對2 但也需做切換來1對1 類似(power feed)手動功能
日系則是ㄧ對ㄧ若並聯 你不怕驅動器燒壞 控制器更不知道如何控制 不能掌控應用 要他何用

网友K:
笨鳥慢飛:
看来你不了解驱动原理! 并联不会烧坏的,只要并联电感大于驱动器的负载最小电感就可以的! 控制起来就跟控制一个电机是一样的!
 毕竟电机功率不能做的无穷大啊,所以次方法可以让力矩增大一倍啊!

至于功率那就跟驱动器有关系了!

网友J:
電流不放大嗎

网友K:
把驱动器电流设置大就可以了!当然不能用原来的配套驱动器了!

网友J:
前人已經繳太多的學費 這樣的應用
理論跟實際應用往往有太多的差異 為了省小錢 往往要付出亙大代價 三思 三思

网友P(2006-07-10):
不可以,说明书上明确写明的

网友Q:
对于楼主的要求,我就有种新产品要介绐给楼主的,请楼主到这个网站看看他们公司的产品。一个产品内包据控制和驱动,支持两轴和四轴同时运行。
http://www.dynacitytech.com/cn/index1.htm

有可能对你有帮助,,只是他们分司产品支持的功率小了点。

网友R:
不可能,不可以

网友S:
楼主的问题,大家已经讨论过了。
台湾商人也是中国人,两岸能长期和平是大多数人的愿望!!!!!
大家对于永宏PLC的插补功能有点误解!我这边说明一下:
永宏现在最新的WINproladder版本是V2.35;OS版本是V4.43(只能用于直线插补,圆弧补插要等一段时间)。
欢迎大家一起来沟通QQ:450617666

网友T(2006-09-21):
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了,三菱有能带2轴的放大器,但是如果你的放大器只能带一个轴那问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了。。。

网友U:
那位兄弟,你问的问题,实际没有太多意义,没有讨论必要

网友V:
不可以的,伺服电机和它的放大器是一套系统,定位单元或者控制器可以控制多台电机,但是放大器只能是一台电机

网友W(2007-01-14):
驱动器和电机是一一对应的,一个驱动器只能驱动一台电机,只能接收一台电机的编码器信号。

网友X:
只要在硬件上的接线好了,应该是可以用的,但是要看工艺流程是怎样的,可否满足要求,一般是不提倡这样做。

网友Y(2007-03-03):
这样就是能用也没有意义

网友Z(2008-10-15):
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饶,你说没意义,可人家用户就是这样要求的,而且要求驱动的两台不同的电机,要求一个工作时,另一个停止工作.

?

网友AA:
“而且要求驱动的两台不同的电机,要求一个工作时,另一个停止工作.”———为了省钱? 日系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一般是一对一配套的,尤其是功率等级必须配套,而且动力线似乎可以通过接触器切换,但编码器反馈信号怎么办? 告诉用户省钱不是这样省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AD75 QD75都可以,配置嘛,打电话咨询菱电吧!随便找本选型手册也有啊。呵呵...

呵呵;这是定位用的模块,不是驱动器,一个驱动器只能带一个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