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 伦茨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2-17):
各位同仁: 我公司现有的9300型伦茨变频器红灯闪烁,不能工作,手头没有资料,请教各位! 1、什么故障? 2、如何排除? 3 、应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我有资料,13166429998

网友B:
你没有插面板吧,应该把面板插上,看故障代码,才好回答,亮红灯可能的问题太多了,OC,OH,LU等等,都会显红灯,本人对伦茨很熟悉,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我,13056660695

网友C:
TO变频之子: 请问LP-100G-1R5(B)用的模块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D:
刘振波 你好: 你说的故障我遇到过 如需帮助,请打13564099844赵先生

楼主(2005-03-15):
请教: 各位同仁!我在实际工作中用变频器改造空压机,运行后,原有的电脑显示压力信号与外围的压力表显示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果解决.

网友E:
你可以到中国伦茨网站上去下载说明书的,我有说明书,是在上海伦茨要的,可惜没有办法给你,我也不会修

网友F:
如需要,可以和我联系,本人专业从事伦茨全系列电气产品维修,有6年维修伦茨变频器经验,应该可以帮助你. 13801931511

网友G(2006-12-09):
你没有插面板吧,应该把面板插上,看故障代码,才好回答。
说明书我有不知需要否?我是安阳搞工控自动化的有事可交流。熟悉各种PLC,人机界面,变频器等产品。

            电话:13503466540  E_Mail:XWM9631@QQ.COM
                                       XWM9631@126.COM
                               QQ:691455901

网友H:
伦茨专业维修,罗工说的对,你必须把面板插上,看故障代码后才好回答,不同故障再作不同的处理,有问题可以找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工联系

网友I:
请问下面板不能调速,是什么芯片坏了。谢谢

网友J:
请问下面板不能调速,是什么芯片坏了。谢谢
---------------------------------------------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出来的话还要师父做什么?
查贝

网友K(2007-08-28):
那位仁兄知道伦茨8224变频器操作面板怎么接?

网友H:
面板插端子里面排,插错了也没事,重新插过么

网友L:
本人有伦次茨变频器所有系列的操作面板!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511378079周工E:\伦茨变频器 操作面板 EMZ8201BB .jpg

网友M:
请问一下,EMZ9371BB能在9326-VS的伺服上用吗?我用只能显示,不能操作

网友H:
EMZ9371BB能在EVS-9326伺服上用的,只能显示,不能操作吗?说明你的伺服有问题,换过主板了吗?

网友N(2007-10-12):
我厂有四台论茨变频器分别控制4台电机但为什么它门之间有560VDC并在一起有一台有问题造成其它的也出问题

网友O(2007-12-07):
                                        安阳变频器精修

             安阳瀚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由曾在上海,郑州维修多年的工程师冯工担任技术副总。主要精修各种进口和国产变频器。
     包括:三菱,富士,安川,日立,东芝,三肯,松下,明电舍,西门子,伦茨,AB,ABB,施耐德,丹佛斯,LG,CT,欧陆,台 安,  台达,东元,普传,九德,安邦信,康沃,惠丰,爱默生,森兰,富凌,佳灵,英威腾,德力斯,爱德利,利佳,宁茂,欧林,松益,易驱,日峰,海利普,神源等,瓦萨等。
                                           只要是变频器都能修!

     仪器仪表:PLC,单片机,线路控制板,驱动器,伺服,软启,直流调速器,UPS电源,组态,触摸屏。

                              低价销售 :   各国及各种国产变频器和另配件。
                    高价回收:

     承接:              恒压供水变频器控制系统
                     造纸机生产电器控制系统
                     锅炉引风,鼓风电器控制系统
以及多种变频器节能控制系统

                                说省多少电就省多少电!

     24小时服务热线:13783837524 13783830892           传真:0372-3661409
              邮箱:hbfhm111@126.com                    QQ: 897111059
              地址:文峰区二师1楼3单元3楼西座

网友P(2008-02-20):
请教EVF8212的机器上电能正常显示,但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回路上的那四个串联的170V稳压管下线路板马上冒烟,稳压管一个击穿,开关电源停振,查其负载,测量负载电容两端无短路,我是新手,请问要查哪些元器件?

网友Q(2009-06-10):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是纺织厂细沙车间与偶那个的是伦茨的变频器经常出现stop这是什么意思,断电之后,再送电又能工作,这个故障很频繁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R:
你必须把面板插上,看故障代码后才好回答,不同故障再作不同的处理

网友S(2009-11-18):
zhaozhaozhao123的故障可能是变频器过热,定期做做卫生就可以了,设备保养要跟上。

网友T(2010-03-12):
 吃饭了ufkj一il反馈il伏塔克

网友T:
我也有一台伦茨 22KW 无显示   驱动的电压也有    变压器有异响  查了5天了 没头绪   求救啊    到CPU的电压是多少伏   那两个脚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U:
我用的是9300系列的伦茨变频器,怎么用端子控制启停,端子给定模拟量信号来给定速度,但是却要用总线采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