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P04G 与FX通信

楼主(2004-12-17):
台达TP04G如何与三菱PLC联线?

网友A:
如果Tp04G和三菱FX连的话,三菱PLC需要加232BD或485BD吧!

网友B:
tp04g-as2可以直接用422连接,不需要加任何东东。tp04g-as1要加电阻才可以连接。

网友C(2005-02-28):
可以直接用SC-09线,不需要任何东西,速度要比新四军的方法快。

楼主:
谢谢!我也知道SC-09是可以的,以前都用过,只是觉得成本有点高。我曾按照中达的提供的电阻阻值做过线,FX1N、FX1S的还勉强可用,FX2N的效果不能接受。不知道是否是我这边的问题,知道的朋友请告知。

网友D(2006-04-03):
都是高手 多多请教

网友E(2008-04-24):
学了一点,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