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板卡地址设置

楼主(2004-12-17):
我在研华工控机上装有PCL725板卡(基地址2a8)、PCL734板卡(基地址204)、PCL818L板卡(基地址300)共3块板卡。现在准备再装一块PCL734板卡,但是出现了问题: 我用研华提供的Advantech device manager试验,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了好几次地址,都不行。

网友A:
你的机子还有别的设备吗? 可用的地址多了,2c0你试试 yhy1008@sina.com

网友A:
2a0,300,340也应该没问题,有的也要看操作系统,这几个在dos,xp下面都没问题。要是还不行你就换块板。 yhy1008@sina.com

网友B(2009-01-16):
板卡的地址,是规定好的。还是由自己定义呢;如果是自己定义,那么定义的规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