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2-17):
变频器直接与电机相连,而电机经常在其他设备的拖动下被动转动(即,即使在变频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其输出端也会一直施加着电机发出的电压),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是否需要在直流侧再加一个接触器,在电机被动运行时,断开其与变频器的连接?

网友A:
加装制动单元或让变频器自由停车就可以。

网友B:
我看还是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加接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