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的可以吗?

楼主(2004-12-17):
请问我用凌华的数据采集卡,可以用vc在工控机中来实现编程吗?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调用DLL就行了。可以看看购买卡时配送的光盘中的例子。

网友B:
各家的数据采集卡,只要提供相应的DLL。都可以在工控机和普通PC中用VC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