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三菱melservo-j2-super伺服电机

楼主(2004-12-18):
各位好,我是新手,最近公司来了一套进口新设备全部采用三菱melservo-j2-super系列的伺服电机,由于在下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所以特求各位前辈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好,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帮你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帮你呀。我们不是老师,没法上课的。你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问呀。给你个建议做工控最大的老师就是说明了。

网友C(2005-11-24):
你可以研究PLC及定位模块,这样有助于理解J2S

网友D(2006-10-15):
多看手册,多多动手

网友E:
  到三菱電機自動化(上海)有限公司的網站上去下一些這方面的資料看看吧,作用很大。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网友E:
對了,想下載必須先進行注冊,當然注冊是免費的,只要你認真填寫內容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和我联系,大家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G(2006-11-29):
这个,从它一系列开始学习,PLC,QD75,驱动器,马达,了解各层次的关系,慢慢积累维护经验,对于各种ERROR报错要了解其可能原因,就可以成长起来咯。当然,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H(2008-04-20):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没有使用定位摸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I:
搞工控,关键是自学,兄弟,找资料自己学吧,反正资料网上有的是!

网友J(2008-05-20):
还是要分上位、驱动、执行机构,对于搞定位来说,不仅仅要了解上位,重要是最终负载是什么,运行特性对于伺服应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K(2008-12-05):
CN2那个接头是接编码器的,有提供现成的电缆,CN3是与计算机连接用的,所以只要2个就可以啊~

网友L(2009-03-02):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帮你呀。我们不是老师,没法上课的。你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问呀。给你个建议做工控最大的老师就是说明了。

哪确实!

网友M(2009-04-23):
下点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