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USB转232接口驱动PC-PPI电缆

楼主(2004-12-18):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用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且安装WIN98,我先后试用过USB1.1和USB2.0转RS232接口电缆,并已安装相应驱动程序,但均无法通讯.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安装完驱动后没有设定其COM号?

楼主:
如何确定COM号?

网友B:
首先打开控制面板,再打开系统,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选选择通信端口。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为西门子224,CPU地址为2,COM口为1。只能上传,下载即显示错误,不知何故`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D:
转接线不可靠,多试几根,在软件中把端口地址改为模拟串口的地址。

网友E:
USB转串口线,很好用,在深圳赛有卖的,三四十块一根

网友F:
可以这样设置端口:右击我的电脑,到硬件,进入设备管理器,到端口,双击USB端口,进入属性,再进入端口设置,点高级,在端口号中改为你想要的端口号

网友G(2005-05-26):
用SETP7 MIRCOWIN 4.0就行,4.0版本以下不认USB

网友H(2006-05-25):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再看下啊!

网友I:
使用USB转串口线,在电脑中加驱动软件后,编程软件中COM口会增加COM5,选择COM5即可.当时我用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编程时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J:
不是一个RS-485接口和一个RS-232接口吗

ffffffffffffffffffdd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2006-06-30):
相应驱动程序是什么啊?谢谢啦。我买了一转换器,就是没有驱动。希望能找到驱动程序阿!

网友K:
西门子有一个驱动延时程序,安装后就好用,不需要USB转RS23口的驱动。

网友L(2007-07-18):
TO: yhb7830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为西门子224,CPU地址为2,COM口为1。只能上传,下载即显示错误,不知何故`请各位赐教。谢谢。

你PLC是国产的吧,把软件改成中文,应该就OK了

网友M(2008-01-05):
大家好请教笔记本的USB转RS232接口用那一种好

网友N:
谁有USB转串口的驱动 给我一份好吗 我从网上下载了几个 都不好用  谢谢 QQ 287192455  MXQ537@YAHOO.COM.CN

网友O:
没有SETP7 MIRCOWIN 4.0
能下载吗?

网友P:
WIN98的操作系统装MIRCOWIN V4.0SP3是装不了。如果CPU是CN的,V4.0SP3是最低版本要求,也就无法通讯。USB转232不太灵,还是PCMCIA/RS232好用

网友Q:
那个知道pci转串口怎么用呢?

现在笔记本基本没有串口了,我的电脑也没有串口。所以买了个pci转串口。现在已经把pci转串口安装好,在设备管理器也找到设备了,是com4口。但是通讯不了,显示由于通讯错误,无法确定总线参数,请检查接口及电缆安装。

那个能指导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R(2008-11-1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S:
你不如直接买个USB/PPI电缆,用USB转232再接PC/PPI,不稳定,而且很多时候都通讯不上。

网友T: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QQ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U:
USB转232不太可靠,连接不上居多,还得有耐心!

网友V:
去电脑城买一块RS232的模块插在无线网卡那里就可以了,我的笔记本也没有。我买了用。还不错。一二代的笔记本都有的买。就100块不到。希望大家用的上。

网友W: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能讯不上,老火

网友X:
我有根西门子S7-300编程适配器 MPI/DP 6ES7 972-OCA23-OXAO 的电缆,

如果需要请联系,价格可以谈,http://shop36333813.taobao.com/

网友Y(2009-01-04):
以上问题我常有我要向各位多多请教了

网友Z:
学习。。。。。。。。。。。。只用过USB  \  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