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控制故障

楼主(2004-12-18):
我们公司目前有一台7.5KW的三菱变频器,用来控制一台5.5KW的普通风机,设置的上限频率为50HZ,加减速时间分别是45S和30S,但是比较奇怪的是目前频率上升到37HZ左右就会报警停机。囚各路英雄指导一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报什么? 如果报过流,可以增加加速时间,并启动“电流限制功能”。

网友B:
在查一下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