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wincc里的变量值放入ACCESS中去

楼主(2004-12-18):
请问如何将wincc里的变量值放入ACCESS中去?具体步骤?

网友A:
写通讯程序,通过opc读取WINCC变量值,然后写入ACCESS就很简单了,DAO,ADO都很好实现

网友B:
这个不需要通过OPC,可以直接使用Wincc里的脚本功能,向Access数据库里直接写变量值。 1,建立Access数据库,比如Wincc_DATA,建立数据表:Wincc_Table,表中有一个字段比如“Tag” 2.建立ODBC数据源,名称可定义为Sample,连接指向“Wincc_DATA" 3.在Wincc里编写一个脚本如下: dim objconnection dim strconnectionstring dim lngvalue dim strsql dim objcommand strconnectionstring="Provider=MSDASQL;DSN=Sample;UID=;PWD=;" lngvalue=HMIRuntime.Tags("Tag1").Read strsql="insert into WINCC_DATA(Tag) values("&lngvalue&");" set objconnectio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strconnectionstring objconnection.Open set objCommand=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with objcommand .ActiveConnection=objconnection .CommandText=strsql end with objcommand.Execute set objcommand=nothing objconnection.Close set objconnection=nothing 你可以在一个画面里,添加一个按钮,将这个按钮的按钮属性设为执行这段脚本。 这段脚本只向Tag这一个域里写Tag1数据。如果要写别的域的数据可以修改Sql语句,按照你的需要了........ 脚本中Tag1是你在Wincc中定义的一个变量。

网友C:
楼上高手!我现在有很多画面,我的变量只想申明一次!是vbs,应该放载哪儿?

网友B(2005-01-19):
就我所知道的,好象不可行,VBA还可以,用脚本好象不行.不过你想在一幅画面中用其它画面中的对象,可以用Wincc自带的:HMIRuntime,screens,ActiveScreens,screenitem等对象与方法.

网友D(2007-01-25):
请问一下,我是照着做的,可的运行后数据库里没有反应,ADODB.后面也没有属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E(2007-04-12):
我发现数字是可以的,可是文本不行啊,
而且当变量不止1个是,要怎样做呢??

网友F(2009-09-09):
这段程序好像只对wincc内置sql语言有效,必须安装sql后才可以。

网友G:
用西门子工业数据桥直接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H:
使用WINCC6.0以上版本,在VBS脚本中建立ADO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I:
讲到ADO 就麻烦多讲点,如果有30多个变量需要以定时采样的方式存到ACCESS中去,怎么做,SQL 语句是对表的查询,而WINCC 中没有表的概念,怎么办,我怎么在WINCC 中查询ACCESS 中的数据记录并把数据记录集合显示出来。

MSN:xh_chen@live.cn

EMAIL:chenxiaohui033@163.com

热心的大师请联系我

网友J(2010-04-06):
参照WINCC6使用入门中的例子,通过ODBC数据源进行读写数据库

网友K:
我用这个方法为什么老是 不行

 有时候能够写进去数据 有时候不行

  现在是压根就没反应了

网友L(2012-12-03):
 这个方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