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熟悉磁粉制动器,他和磁粉离合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12-18):
请问哪位熟悉磁粉制动器,他和磁粉离合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两个东西的原理一样,用途不同。比如制动用于对原动机加载,一般用于提供转矩控制张力控制的场合,离合用于两个机械轴同轴通/断传动。他们的区别在于,制动器转子转动定子固定;离合器转子定子都可以转动。

网友B:
FL (自冷式) FLF(风冷式) FLS(水冷式) 系列 特点: 磁粉离合器是一种多用途的自动控制元件、具有一系列的优良特性,不仅能同步运行,也可以在滑差状态下工作。 (1)输出力矩与励磁电流成线性关系,线性范围宽, (2)输出力矩与相对转速无关,且有恒转矩特性。 (3)运转时无冲击、振动和噪声,维修方便。 用途 : 恒张力控制、缓冲起动、微动,过载保护。 基 本 性 能 参 数 型号 公称转矩 Tn N.m 75℃线圈 许用 转速 [n] r/min 飞轮矩 GD2 Nm2 自冷式 自冷式 自冷式 最大 电压 Um V 最大 电流 Im A 许用滑差功率  W 许用滑差功率  W 风量 m3/min 许用滑差功率  W 水量 L/min FL-6 6 24 1.2 1500 3×10-3 70 FL,FLF-12 12 1.4 2.1×10-2 120 200 0.2 FL,FLF-25 25 1.9 7.8×10-2 150 340 0.4 FL,FLF-50 50 2.8 2.3×10-1 260 400 0.7 FL,FLF-100 100 3.6 8.2×10-1 420 800 1.2 FLS-100 100 3.6 8.2×10-1 2500 6.0 FL (自冷式) FLF(风冷式) FLS(水冷式) 系列 规格序号 D4 D3 D2 D1H7 φh6 L L1 L2 L3 L4 b H M T FL-6 134 124 60 42 12 154 90 70 26 10 4 9.5 M5 FL、FLF-12 158 134 60 50 15 171 104 84 29 10 5 12 M5 FL、FLF-25 180 164 78 60 20 231 127 101 43 13 6 16.5 M6 FL、FLF-50 220 200 100 74 25 296 161 114 55 23 8 21 M6 FL、FLF-100 290 263 130 100 30 364 202 146 65 28 8 26 M8 FLS-100 290 263 130 100 30 364 202 146 65 28 8 26 M8 144 注意事项: (1)磁粉离合器,在海拔1000米以下,周围空气温度-25℃~40℃,相对湿度不超过85%,在无腐蚀和无破坏绝缘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2)连接方法:要卧式安装,否则会力矩下降,主从动轴规定采用弹性联轴器连接,水平传动。 (3)新安装的磁粉离合器或搁置长期未使用的,使用前一定要进行跑合运转,目的使磁粉分布均匀,使转矩稳定。一般在无励磁下运转3-5分钟,以1/4最大电压,3/4最大电压各运转2-3分钟,并连续通断10次,以通10秒,断5秒为易 (4)水冷式冷却水需要清洁,进水口在下部,出水口在上部 如有不同型号规格要求,请来函联系。   FZ(自冷式)、FZF(风冷式)、FZS(水冷式)系列 特点:  磁粉制动器是一种多用途的自动控制元件、具有一系列的优良特性。     (1)制动力矩与励磁电流成线性关系,线性范围宽,比例控制好。     (2)制动力矩与相对转速无关,且有恒转矩特性。     (3)运转时无冲击、振动和噪声,维修方便。 用途: 恒张力控制。 基 本 性 能 参 数 型号 公称转矩 Tn N.m 75℃线圈 许用 转速 [n] r/min 飞轮矩 GD2 Nm2 自冷式 自冷式 自冷式 最大 电压 Um V 最大 电流 Im A 许用滑差功率  W 许用滑差功率  W 风量 m3/min 许用滑差功率  W 水量 L/min FZ-6 6 24 1.2 1500 3×10-2  70 FZ,FZF-12 12 1.4 6×10-2 120 200 0.2 FZ,FZF-25 25 1.9 1.8×10-1 150 340 0.4 FZ,FZF-50 50 2.8 4.7×10-1 260 400 0.7 FZ,FZF-100 100 3.6 1.54 420 800 1.2 FZS-100 100 3.6 1.54 2500 6.0 FZS-200 200 3.8 1000 4.07 3800 9.0   FZ(自冷式)、FZF(风冷式)、FZS(水冷式) 系列安装尺寸 规格 序号 D4 D3 D2 D1H7 φh6 L L1 L2 L3 b H M S T FZ-6 134 124 60 42 12 112 80 70 26 4 9.5 M5 FZ、FZF-12 158 134 60 50 15 127 94 84 29 5 12 M5 FZ、FZF-25 180 164 78 60 20 164 112 99 43 6 16.5 M6 FZ、FZF-50 220 200 100 74 25 204 137 113 55 8 21 M6 FZ、FZF-100 290 263 130 100 30 254 175 150 65 8 26 M6 FZS-100 290 263 130 100 30 254 175 150 65 8 26 M8 13 60 FZS-200 335 295 150 110 35 285 203 173 70 10 30 M10 13 40 weiweil 你看一下,比较一下,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姚利江 联系电话0575-5144213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是绍兴市的科学技术开发中心,下设机械研究所、电子研究所、纺织研究所和工业设计室、情报研究室及附属实验厂。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套齐全,具有一定的设计、科研、测试、化验和试制能力,先后完成了二百五十余项科研设计项目,其中获得国家、省、市级科技成果三十一项、国家专利二项,主要产品有高压氧舱用对讲机、报警器、恒张力控制仪、变频器、电磁离合器、电磁制动器、磁粉离合器、磁粉制动器、自动纠偏仪等。          近年来,遵照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在完成国家、省、市下达的科研项目的前提下,积极为工矿企业和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可承接科研、设计、测试和技术咨询等项目,转让最新科研成果,欢迎接洽合作!

网友C(2009-06-02):
一楼的谢谢了,也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D:
原理一样,内部结构有区别

网友E(2009-07-04):
原理一样的,磁粉制动器用于放卷,离合器用于收卷,制动器不要驱动源,离合器需要驱动源,如果有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我这里有。QQ70417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