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高手帮忙

楼主(2004-12-18):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就没一个高手知道怎么样搞定吗

网友A:
把所有产品的长度值用人机界面输入到PLC的寄存器,除以2,光电开关读入的长度值和PLC中的设定值比较,一致时输出动作。产品规格变换只要修改PLC寄存器得值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花信风”!但是现在的条件是:机器要能自动识别产品的长短,且要求在同一程序里各种规格的产品都有。

网友B:
光电开关的脉冲间隔作为时间T,测速轮可得到速度U,L=U*T.再除以2,得到一半的长度,请试试。变频器最好加码盘,稳定车速。

网友C: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不知你是在同一生产线流动的是不同尺寸的产品,还是今天生产同一规格,而明天生产另一规格!因为这两种情况有不同的控制方式!有困难就找鼎凡电工!QQ82566588

网友:
鼎凡电工:你好!我是在同一生产线上有不同尺寸的产品,而且多的时候有几十种,少的时候也有五六种之多。此机的工作就是将产品对半折,例如:生产的有床单、被套、桌布等每项有多种型号,要求控制系统能够自动分别产品尺寸的大小并进行对半折五次,而且是连续进行(也就是生产线上的产品一张跟随一张,间隔不一定,上一张与下一张的间隔有可能是五、六公分,也有可能是几十米,同时产品尺寸也各不相同),请问有什么方法实现吗?现在用的是进口机,用单片机做的,因为坏了,我们想用PLC改装。因为进口的也有用PLC做的

网友D:
你可以参照原来的找中原理啊,这样找中比然有外部传感器来完成一部分。!你可以介绍一下原机器是如何做的。

网友E:
我有个笨办法 1、用2个光电开关,顺序安装在生产线上(其距离见注意事项) 2、传动电机安装旋转编码器(增量型) 方法:1、第一个光电开关接通上升沿用于旋转编码器开始计数 其下降沿将所计数据取出(存储到一地址区D0),然后 计数清0,等待下一计数 2、将所计数据除以2后,存储到D1 3、第二个光电开关接通上升沿启动旋转编码器开始计数, 当计数值等于D1值时,给一个输出(工艺要求),用此 输出停止第2开关需要的计数值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两个开关间距须保证:a、工件中心到第2个光电之前, 工件尾部已脱离第1个光电。b、两光电之间只能有一个 工件 2、生产线运行,旋转编码器就有脉冲,我们只需要截取在 某一区间的值,因此与速度无关 3、 旋转编码器可选脉冲少的(精度要求不高),直接接入PLC输入(需要计算输入响应时间、扫描时间等参数)

网友F:
“检测用光电开关,配有测速轮。我想知道,在一半时输出一个动作这个过程怎么计算?又怎么样实现?” 用单片机可以这样做(限定:光电开关到折叠机构距离不小于产品长度): 1. 光电开关通/断(产品开始)开始计数测速轮,光电开关断/通(产品结束)停止计数——知道了长度; 2. 1/2长度输出折叠动作脉冲。

网友:
谢谢“老工控”!我想你的方法应该可行。但我想问一下:将数据存储到D0,然后 计数清0,等待下一计数这个过程怎么实zz现?我用MOV到D0,可是当我将计数清0时,它将D0内的数值也给清了,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E:
楼上,指教谈不上,共同学习! 有两种计数方法: 1、用计数器计数。比如计数器C1,当需要清0时,先将数据取出(MOV D0) 然后再RST C1 2、用加1指令,将所加数据比如存储到D100,当需要清0时,先将数据取出(MOV D0) 然后再MOV K0 D100 需要注意1、先将将数据从计数器取出送D0,再将计数器清0,注意先后顺序别乱 2、清0是清计数器,而不是清D0

网友E:
另外,计数条件(旋转编码器脉冲)用上升沿PLS指令(推荐)

网友G:
我用三菱FX2N作过原理一样的设备,只需一个光电开关检测产品,增量编码器对传送带计数即可达成要求。

网友H:
我感觉这个办法不太理想,如果工件很长,或者很短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
sfeng:工件最长不超过4米

网友:
谢谢“老工控”,你能帮我把上面你说的那段指令写出来贴在上面吗?我不知道我的错在哪里,总是存储后清0这个过程完成不了。

网友:
请问“武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多谢指导!

网友I:
hnber: 你好.你说的是否是一个洗衣厂的设备,在FS吗?楼上说条件也当然要具备,如周公所说的. 光电开关感应到布后,开始接受编码器脉冲(编码器对输送测速),布离开光电开关后,停止接受,所计的脉冲说为布的长度.方法一:你可以通过测试的方法,知道布走完整个机台所计的脉冲总数(会有误差)但对叠布应该可以了.有了总长和布长就可以计算得出.方法二:我在同样原理的设备上用过一个较笨的方法,主要的程序如下示: LDI M8000 OUT M8235 LD M8000 MOV Kn D100 n 是补偿值,一次调整好就可以 LD X7 光电感应开关 OR T0 ANI T1 OUT T0 K0 ANI X7 OUT T1 K0 LDP T0 RST C235 ZRST D50 D60 ZRST M100 M103 LD T1 OR M14 ANI Y0 OUT M14 LD T0 OR M14 ANI Y0 OUT C235 K9999999 LDP M14 DMOV C235 D50 DDIV D50 K2 D52 DADD D100 D52 D54 ;布长1/2加上补偿值 LD M14 DCMP D54 C235 M100 LD M101 OR M102 OUT Y0 ;Y0为输出之动作 完成后对相应位复位即可 我的笨方法是在设备上试出“补偿值”,调好一次后以后不管布之长短(满足上面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或者连续两块不同长的布也不会有问题。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I:
不好意思!我发现如果连续两块布间隔太短,可能这还不行.用两段这样的程序,编码器A,B相对应c235和C236两组交替用。确是笨方法,见笑了!!

网友:
谢谢0051YP!我想问一下T0、T1它们我作用是什么?在DIV、ADD前面加D是什么?因为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H:
t0是对上一次记数的清零,t1是进行下一次记数,前面加d是32位数据处理用的,因为c235是32位的记数器

网友J:
谢谢0051YP :此设备的确是在FS的一个洗衣厂,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个动作还没完成,下一块布已经到第一个光眼,第二个动作还没有完成,下一块布已经到第一个动作了,

网友I:
hnber: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我想用两个高速计数器是可以的,将数据处理好交替使用应该不会受布与布之间的距离和动作之间的影响. 方便的话可以直接交流0757-82829602刘生

网友K:
1,光电开关到执行机构的距离L1要大于最长织物长度L3的一半; 2,使用PLC的两个高速计数器,第一个用来测量织物长度L2,其设定值要大于L3;第二个高速计数器用来控制执行机构,其设定值为L1-1/2L2. 3,光电开关对应PLC输入点的上升沿启动第一个高速计数器,下降沿计算L1-1/2L2并将计算结果作为第二个高速计数器的设定值,启动第二个高速计数器,复位第一个高速计数器,第二个高速计数器达到设定值时控制执行机构动作.复位第二个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