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监视串口通信的软件

楼主(2004-12-19):
我的PC通过串口线与设备相连,我想在PC内装一软件,监视串口的数据流。显示其字符。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用“串口调试助手”,在PC与设备开始通信后,启动串口调试助手,报告断口被占用。谁有可实时监控的软件。谢谢

网友A:
你用一根串口线并上从另外一根串口监视就可以了。

网友B:
本人设计了多套控制软件,具备监控功能,不过这类软件没有通用版,需要定制,才能检测准确信息和数据报表,若有意可以联系定制。

网友C:
兄弟,你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给你做一个,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做 在一个应用程序选用两个COM口,一个作为接收,一个作为发送 ,设一个临时缓冲区,然后将接收到数据放在临时缓冲区以二进制活ASC字符方式显示,在启动一个线程,发送缓冲区内的新数据。 可以和我联系,MSN:south_bird@hotmail.com QQ:11744171

网友D:
这里有下载的:www.hz568.com. ComSpy串口监视精灵

网友E:
您可用PORTMAN,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QQ:10815405

网友F:
软件名称:COMgrasp 软件版本:1.0 见议分类:系统测试 联系EMAIL:fu_jinying@sohu.com 软件网站: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下载地址: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COMgrasp/COMgrasp.rar 软件容量:210 KB 软件类型:国产软件 应用平台:Win95/98/NT/2000/XP 界面预览: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软件介绍: COMgrasp.exe 简介 大家好,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COMgrasp.exe v1.0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1. 文件 Readme.doc This file. COMgrasp.exe 工具执行文件。 comcap.sys 驱动文件。 ethereal-setup-0.9.6.exe 查看分析ppp, tcp/ip, ... 协议的免费软件, 可打开cap文件。 Dec 31 14-01-38.cap Sample *.cap, 由COMgrasp.exe v2.0生成, IE browser “www.sina.com.cn”。 2. COMgrasp.exe v1.0 的功能 实时侦测某个COM口打开和关闭。 实时显示某个COM口发送和接受的数据。 测试某个COM口,打开,关闭,读数据,写数据。 有问题请联系。 3. COMgrasp.exe v2.0 增加的功能, 需要注册。 解析某个COM口发送和接受的数据,并生成*.cap文件, 用于分析协议完成是否正确。 支持协议:ppp, ip, tcp, udp, wtp, wsp, mms, ... 在下有丰富的多种协议的开发经验,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需要请联系。 4. 使用方法 将COMgrasp.exe, comcap.sys拷到一个目录下,运行COMgrasp.exe 点击图标”鱼”,可以打开COM,发送数据,接受数据, 关闭COM. 5. 联系方式 fu_jinying@sohu.com 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COMgrasp/COMgrasp.rar 6. 优点 在局域网上,我们有很多工具用来开发协议,例如 NetxRay, Sniffer,Ethereal 等等,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协议都是在嵌入式系统上开发的,为此很多人付出了许多枯燥辛苦的劳动,用手工的方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甚至一个位一个位地去检查,判断,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工具,来加速我们协议的开发。 Ethereal 是一个免费的多种协议分析工具,它支持的文件格式是 .cap , 它可以解析PPP/IP/TCP/UDP/WTP/WSP/MMS 等各种协议,可以很方便地查出数据出错的地方,由此我们能够快速地改正程序的错误,加快协议的开发。 在嵌入式系统上,大部分的协议都是利用串口来通讯的,并基于PPP/IP/TCP/UDP,COMgrasp.exe这个工具可以侦听到PC串口收发的数据,并解析PPP/IP/TCP/UDP数据协议,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 .cap 文件,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利用Ethereal来查看解析后的数据, 何处出错一目了然。 另外,作者也可以提供抓数据的C源代码,用户可以把它嵌入到自己的系统中,这样也可以生成 .cap 文件,用Ethereal来查看. 大家可以下载COMgrasp.rar并解开,文件“Dec 31 14-01-38.cap”就是IE通过MODEM上新浪网时COMgrasp.exe v2.0抓到的数据解析文件,用Ethereal查看,是不是一目了然。 Ethereal是免费工具,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问fu_jinying@sohu.com要。

网友F:
推荐两个有用的工具 用于调试PPP IP TCP UDP HTTP ... 软件名称:USBgrasp 软件版本:1.0 见议分类:系统测试 联系EMAIL:fu_jinying@sohu.com 软件网站: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下载地址: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USBgrasp/USBgrasp.rar 软件容量:180 KB 软件类型:国产软件 应用平台:Win95/98/NT/2000/XP 界面预览:http://blog.e6t.net/fu_jinying/ 软件介绍: USBgrasp.exe 简介 大家好,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USBgrasp.exe v1.0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1. 文件 Readme.doc This file. USBgrasp.exe 工具执行文件。 usbcap.sys 驱动文件。 ethereal-setup-0.9.6.exe 查看分析ppp, tcp/ip, ... 协议的免费软件, 可打开cap文件。 2. USBgrasp.exe v1.0 的功能 实时侦测某个USB Device打开和关闭。 实时显示某个USB Device发送和接受的数据。 有问题请联系。 3. USBgrasp.exe v2.0 的功能, 需要注册。 解析某个USB Device发送和接受的数据,并生成*.cap文件, 用于分析协议完成是否正确。 支持协议:ppp, ip, tcp, udp, wtp, wsp, mms, ... 在下有丰富的多种协议的开发经验,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需要请联系。 4. 使用方法 将usbcap.sys拷贝到Window 2000/Window NT系统目录, system32/driver/ 运行USBgrasp.exe 点击图标”螃蟹”,可以看到所有的USB设备,选中需要侦测的设备, 点击按钮”Attach Filter”, 列表将刷新, 请多次选中多个需要侦测的设备, 点击按钮”Attach Filter”. 当USB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 点击图标”螃蟹”,请选中已经Filter attached的设备, 点击按钮”Detach Filter”,detach 所有设备, 等设备正常后重新再来. 5. 联系方式 fu_jinying@sohu.com 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USBgrasp/USBgrasp.rar 6. 优点 在局域网上,我们有很多工具用来开发协议,例如 NetxRay, Sniffer,Ethereal 等等,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协议都是在嵌入式系统上开发的,为此很多人付出了许多枯燥辛苦的劳动,用手工的方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甚至一个位一个位地去检查,判断,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工具,来加速我们协议的开发。 Ethereal 是一个免费的多种协议分析工具,它支持的文件格式是 .cap , 它可以解析PPP/IP/TCP/UDP/WTP/WSP/MMS 等各种协议,可以很方便地查出数据出错的地方,由此我们能够快速地改正程序的错误,加快协议的开发。 在嵌入式系统上,大部分的协议都是利用USB来通讯的,并基于PPP/IP/TCP/UDP,USBgrasp.exe这个工具可以侦听到PC USB收发的数据,并解析PPP/IP/TCP/UDP数据协议,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 .cap 文件,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利用Ethereal来查看解析后的数据, 何处出错一目了然。 另外,作者也可以提供抓数据的C源代码,用户可以把它嵌入到自己的系统中,这样也可以生成 .cap 文件,用Ethereal来查看. 大家可以下载USBgrasp.rar并解开,抓到的数据解析文件,用Ethereal查看,是不是一目了然。 Ethereal是免费工具,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问fu_jinying@sohu.com要。

网友G:
我这里有一个挺不错的,可以监视串口又不会影响通讯,改天放到网站上供大家下载snoop www.bjdatalin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