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变频器TD2000显示88888是什么故障?如何排除。请赐教。

楼主(2004-12-19):
我有一台华为TD2000变频器出现8888请问是何故障?刚开始是E010故障,后来被排除又一直显示8888的故障。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主控板故障,我处可维修.13506034591

网友B:
开关电源故障! 05738115319周先生

网友C:
你把排线重新插一下,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D(2005-10-31):
好像是缺相吧!

网友E:
都不是是冲击啊
就是注塑机使用过程中会导致电压过高就会导致会显示5个88888
你不用担心是冲击

网友F:
面板损坏,或电源板故障

网友E:
这样的话可能是控制板坏了把

网友G:
可以把下板的电源电容换一下试试,有时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H:
我也遇见此类故障,是通向面板的转接电路板铜箔氧化腐蚀断了。

网友I: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J:
比较少见,不是被收购了吗?

网友K:
是被爱默生收购了,我认为应该是面板的问题,因为我修过几个都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L:
主控板,面板损坏都会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M(2005-12-05):
是控制板的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N(2006-03-10):
排线重插看看。有其他的键盘吗,换一个看看

网友O(2007-03-11):
可能是cpu板上的看门狗电路有问题

网友P(2007-05-11):
出现 E010 故障代码,该故障代码为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Q:
有可能是被锁了

网友R:
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吧!
我公司可以维修:051268073630

网友S(2010-12-19):
肯定是控制板的问题,我用两台一样的板子对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