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怎么测量一个短时间的强光照射时间?

楼主(2004-12-19):
各位,我想测量一个短时间的强光照射的时间 怎么测?

网友A:
A\首先用光敏电阻之类的元件作个平衡桥 用你所谓的强光照射时候产生的电压作为平衡破坏点,然后用计时器... 或者: B\作个小程序,采用光敏元件+采集模块+软件的方法 简单而低成本,甚至可以省掉采集模块;程序用免费的组态或者VB编写,先采个强光时候的(电流转电压)电压 记录下这个数字,然后就是在程序中用电压数值作为计时的开始和停止;省采集模块的办法是将电压信号输入到声卡上(好玩吧哈哈)

网友B:
推荐A\首先用光敏电阻之类的元件检测光照射然后用(采用单片机)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