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直流调速590+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4-12-20):
我现在要用三菱模拟量摸块控制欧陆590+怎样实现正反转,模拟量调节速度大小,正反是开关信号,(象变频器控制一样,开关信号控制正反,电位器调速),看了一下资料,很难懂,好像端子上没有这样的配置,接线如何,特别是电源如何接,我的模拟量模块是FX2N-4DA(输出是0-10V),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EMAIL:huangqinlu@163.com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590+必须是四相限的,你的4DA可以设成-10V~+10V输出的 这样就可以了。 0~+10V是正转 0~-10V是反转 如果你想用外部继电器切换正反转,把4DA射程0~+10V 反转时 把给定信号的M和+10V对换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的590+是单象限的那就要用调换电枢极性的方法了 , 记住一定要在停机的时候调换。 剩下的自己捉摸吧 祝你成功

楼主:
把给定信号的M  M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就是0v和10v对调阿 你在什么地方啊 我qq120821117

网友B:
如只有0-10v的AO和一个DO, 可以用欧陆内部组态解决.

楼主:
我在佛山 多谢!楼上二位 湘军: 我咨询了一下,可组态完成,比如用C7来控制正反转: 你能教我一下怎样组态吗?步骤详细一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A:
你可以用4DA直接输出一个负的给定信号给590不就结了吗 那要那么麻烦阿 我手头没有说明书了 组态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B:
要想学组态,电话联系方便些. 13003292993

网友C(2005-08-03):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凡购买我公司欧陆直流调速器产品,客户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一本,以方便客户使用。 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为单卖品,客户可咨询购买。请见谅! 公司同时承接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维修业务。 欢迎垂询!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D:
这个组态也不复杂,最简单的就是直接输出-10VDC~+10VDC给定到A4端口,实现正反转.如果你想只要0~10VDC来控制转速,外部利用开关量来控制旋转方向,你可以这样做: 1 三菱4DA的电压输出接到A1与A2 (A2用默认原标记号100既可) 2 定义一反转信号开关量输出,输出常开点连接C9与C7, C7目的标记组到8. 这样,C7为0时,速度信号为正,C7为1时,速度信号为负

楼主:
谢谢冷风,我试试看

网友E(2008-04-09):
c7 292,加继电器转换就行了

网友F:
590电源板,6RA23,24电子版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