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问题?

楼主(2004-12-20):
入厂不久!有一事不明!请各位大虾赐教! 我们单位有一台65塑料挤出机。它的主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近来这台电机的温度达到了80度左右。 我们的老师傅告诉我说是采用交流变频控制的电机温度就是有一点高! 可是我自己却觉得不对! 请各位告之一二! 这个电机温度偏高的原因真的和控制方式有关系?那多少度才是一个正常的值?

网友A:
电机都有一个温升标准的,不超过就行了。

楼主:
找到答案了!与大家分享! 变频控制电机发热的原因分析 1 高次谐波引起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变差,电机损耗增加 变频装置用交-直-交控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波形均有高次谐波。由于普遍电机是按正弦波电源制造的,当有高次谐波流过电动机绕组时,铜损增大,并引起附加损耗,从而引起绕组发热。有资料表明,变频器传动与工频电源传动相比,电流约增加10%,温升约增加20%。 2 电机低速运转,散热能力变差 使用变频调速后电机往往处于低于额定转速的运行状态,标准电机的冷却风扇装在转子轴上,所以在低频下运转的电机,因电机转速降低而使冷却效果大幅度下降。 3 电压变化率du/dt增高,电机故障率增加 目前市场上的变频器大部分是交-直-交变频器,其逆变部分是将直流电压转换为三相交流电压,通过控制六个桥臂的开关元件导通、关断来实现三相交流电压的输出。如常见的改变变频器输出电压的PWM方式,它虽与正弦波电压幅值等效,但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矩形波组成,由于电机绕组匝间电压变化率du/dt很高,电机绕组的电压分布变得很不均匀,使绕组匝间短路的故障增加。从我厂变频控制电机的故障情况来看,几乎全是由匝间短路引起,由此可见,变频控制对电机的绝缘等级的要求更高。 对策 (1)合理选用变频控制电机,原电机如果工作频率达不到30Hz,在峰值电流不致引起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情况下,可以极数更高的电机替代,尤其对于恒转矩负载要适当加大电机的功率等级与电机极数,以提高其带载能力;有条件的地方,应采用变频专用电机。 (2)加强电机的计划检修,尤其在夏季来临前,要对定转子风道进行清扫,改善电机的散热条件。在夏季时应采用外加风机对电机强迫风冷。 (3)将电子过热保护器的整定值调小,配外加热过载继电器,最好在电机绕组内配PTC热保护。 (4)提高电机的绝缘材料等级,如在电机检修时,将B级绝缘提高为F级绝缘,以提高匝间绝缘性能及绕组的耐热能力,这样可从根本上解决变频控制电机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5)尽可能提高电机的运行频率。针对一泵站电机运行频率低的问题,将原传动皮带轮改为小皮带轮,通过计算其运行频率可达到30Hz以上,使用证明电机工作频率30Hz以上时,基本可以解决变频电机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