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
如何测量气体(天然气)流量

楼主(2004-12-20):
向各位大象请教!我想了解如何测量气体(天然气)流量。条件是:对象,天然气,只含有少量二氧化碳。压力4mpa左右,温度21c!请问,如果要比较精确的测量其流量,因该选用啥器件,需要那些准备,如何利用现场变送过来的信号呢?如何计算呢?感谢!江湖有难,望大家该出手时就出手!我的邮箱是:jiangliny@126.com不用贴邮票!望大家多多执教!

网友A:
以发请看邮箱

楼主:
感谢!我就去看!

网友B:
我也发了

网友C:
您好!我公司是流量、物位以及压力仪表的专业生产厂家,可提供您所需要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把具体参数传真过来,北京瑞普三元仪表公司,联系人魏先生,电话:01084512776转867,13803795535,传真:84512778,网址:www.bjripe.com或www.ripeness.cn 采用热式质量流量计或者托巴管流量计较好!!

网友B:
jiatai : 你们也做质量流量计啊???

网友D:
天然气计量目前主要是孔板计量,另外还有涡街流量计,旋进旋涡流量计,最新的是超声波气体流量计

楼主:
首先代表中国足协感谢大家!哈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E:
有没有人想到用过涡轮流量计啊!??

网友E:
测量准确,价格实惠的首选!!

网友F:
买个煤气表改造一下最便宜。超声波的不准。

网友G:
我公司可以提供二次流量仪表价格优惠!

网友H:
请登陆www.zw-dz.com/www.zhongwangdianzi.com查您要得流量计

网友C:
laiqulaiqu 是呀,科氏力原理的

网友I:
目前北京地区,天然气区域供气多采用带温压补偿涡轮流量,流量计内有电池供电,这种流量计的特点是:1、小流量计量好,因此燃气公司方面不会因计量不准而造成亏损。2、燃气调压系统最忌讳用市电,因为作防爆成本很高,能不用尽量不用市电。3、唯一的缺点是压力损失比较大,所以一般把它安装在调压器前端。

楼主:
其实,我现在使用的是opto软件,现场安装有孔板和差压,温度变送器。我现在收集到了这些数据,但是不能找到好的办法计算出管道中的具体流量,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用孔板好像调试,计算都很麻烦,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计量办法,在新的系统中应用!谢谢各位鼎立支持!感激!圣诞节快乐!

网友I:
上面说的涡轮流量流量计带有输出接口,4-20mA对应流量全量程是线性的,接任和软件都没问题,计量单位是标准立方米。

网友J:
如果直管段能满足前7ID后3ID,建议您采用德尔塔巴流量计,口径越大优势比别的原理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于计算,我们可以提供计算软件,将口径、温度、压力、介质、流量、等参数输入后可以计算出来您所想要的差压

网友K:
回楼主,像你这么大压力的天然气流量计量都采用孔板差压式来计量,需要采集孔板两侧差压/管道压力/介质温度这三个数据,用软件把这三个数据按照的天然气计量的SY/T6143标准进行计算,算出瞬时流量,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积算出累积流量.天然气流量计量的方式有许多的,孔板差压式是在这个行业使用最广泛的,因为天然气计量标准就是采用的这个方法.但软件的处理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软件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算法问题.比如说如何处理在不停气清洗孔板时的计量问题.

网友D:
天然气计量看你仪表安装的用处,氏用于贸易计量还是内部考核还是用于流量控制。然后再说选型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用处就要考虑性价比,性能要求,和日常维护,校验等问题。

楼主:
谢谢星火燎原!谢谢大家!我现在就是在用软件编写计量的方法,!

网友L:
如你要很精确的测量,我推荐使用五声道的超声波流量计,不过价格贵的很离谱,一台估计要几百万人民币,如果你只需要精度为0.3%左右的话,你选三声道的超声波流量计就可以了,KROHNE的型号是UFM3030K/D 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MAILL :MIAOJINGBO@126.COM

网友M:
涡轮流量计加体积校正仪就够了。计算公式有标准。 e-mail:alarm2000@126.com

网友M:
燃气系统计量已经比较成熟了。40bar应是长输管线,建议使用成熟产品。

网友N(2005-05-17):
输力强7950、7951和7955流量计算机直接接收由流量计、密度和温度传感器、压力和差压变送器以及气体分析仪发出的原始测量数据,从而,用来监控当地工业过程中的流量测量系统。由于具有结构紧凑、可靠性高以及易于组建和使用等突出特点,795X系列流量计算机已广泛应用于气体工业流程,充分满足了用户对气体测量提出的独特要求。

网友O:
超声波,涡轮,孔板都可以,看你花多少银子了

网友P:
如果你要求高精度,就用西门子的质量流量计吧! 020-8219010-3318 高

网友Q:
超声波气体流量计

网友R:
性价比比较高的还是使用涡街流量计,使用差压的话比较麻烦而且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当然拉如果你需要较高精度的话可以使用热式质量流量计但是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是要到软件里面去进行编程的这其中产生的误差已经抵消拉高精度带来的好处,当然拉如果使用带现场显示的数据还是可以凑出来的.

网友S:
你需要的流量和精度?我也是搞天然气计量的

网友T:
管道直径、最大、最小流量没有,无法计算。

网友U:
孔板加差压变送器

网友V: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不错,价格较高。透平流量计性价比很高,精度稍差 0.5%左右。

网友W:
阿里巴流量计 精度高 量程比宽 qq281962319

网友X:
HONEYWELL气体质量流量计 http://heshixingye.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