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赐教!挤出机加热段温度控制仪表PID如何调节?

楼主(2004-12-20):
我所在的公司是专门生产色母粒的。 我们使用的挤出机是有不同的加热段! 加热段加热是通过数字温度控制仪表进行控制的。 我们现在的维修都是利用温度控制仪表的初始值。 温度经常都是不够准确的。例如SV=200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实际温度就可能有的达到215度。 或者更加不准确。 我想请教一下PID如何整定! 刚刚看了论坛里“PID如何整定”的文章。收益很多! 谢谢大家!我会常来和大家学习的!

网友A:
晕~~~~ 都看了“PID如何整定”的文章,还问PID怎么调!!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B(2005-05-01):
可以使用自动调整功能,在开机的时候打开自动调整,会自动调整PID值,到达设定温度后比较稳定。

网友C:
可以使用自整定的功能温度调节器,效果不错

网友D:
不行就启用仪表的自整定功能可解决问题!

网友E:
使用PID自整定即省事又准确,赶快试试吧!!!

网友F(2007-02-05):
我公司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大连理工大学 共同研发了一套可以控制挤出机温度的系统。可以很好的控制挤出机的温度,客户完全可以通过触摸屏来控制。质优价廉~

如果感兴趣可以给我回邮件
yuanfeng@denis.com.cn

Yuan Feng
Denis Tech.
Dalian Denis Tech. Co.,ltd

网友G:
呵呵!大家不要以为装了PID的表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主要还要看你的调功器合适不合适。如果原来是位式控制要改PID调节就有问题了,如果原来不是位式控制就是PID那也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H:
建议采用智能仪表

网友H:
具有4路PID自整定功能的调节器

网友I(2007-06-15):
自整定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