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UPS外接电池组

楼主(2004-12-20):
关于UPS外接电池组的问题 我有3KVA UPS一台,电池一套,充电器一台,请问我要怎样接线,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UPS的直流输入电压是多少?一般3KVA的UPS直流为48V、96V两种。72V的比较少见。 电池多少节?你那只充电器没有多大的作用,UPS一开机工作就开始对蓄电池充电了。 例如: 1、你的UPS直流电压为48V,那么你有4节电池那直接把电池串联成48V即可。如果是8节电池那么先串联4节电池,在串联另一组电池。最后把两组电池并联成48V即可。 2、你的UPS直流电压为96V,那么你有8节电池那直接把电池串联成96V即可。如果是16节电池那么先串联8节电池,在串联另一组电池。最后把两组电池并联成96V即可。以次类推(但是要注意的是直流电压不能变,例如:48V和96V,反正你怎么串联或者是并联只要电压对就可以了。) 测试开机步骤: 1、先连接好UPS电池,红色的为正极、黑色为负极(不得接反) 2、连接好电池后在和UPS背面的正、负极连接好。在连接上UPS电源的输入线 3、打开开关(一般3KVA电源后面都一只交流输入开关,要先打开这只开关然后在按下UPS前面板上的开关即可),一般UPS都有10秒左右的自检。等自检完了在打开负载即可工作。请详细看说明书。 如果帮助请打我咨询: 010-82517788(陈骏)

楼主:
UPS能对外接电池组充电吗?功率或充电时间会不会有限制?我外接的100AH的电池组。

楼主:
不同容量的电池能并联使用吗?

网友A:
UPS电源在允许的电池范围内可以对蓄电池充电,UPS电源只要一开机直流部分就开始对蓄电池充电了。 不同容量的电池不可以混用或者串并联使用。

楼主:
那我要用外接电池和UPS机内电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UPS电源目前分为两种: 1、标准机型(俗称标机) 2、长延时机型(俗称长机) 标准机型是指机器内内置一定数量的电池组,停电后供电时间短,一般大约10分钟左右 长延时机型是指可以外接多组电池,以达到长时间的需求。 标准机型不允许外接电池,而长延时机型可以内置电池但是要更改电路(如果不更改电路容易造成内置电池的损坏,因为长延时机型内置大功率充电器容易使小电流的电池损坏)

楼主:
谢谢,公司已买回标准机型和外接电池组和充电器,我想用长期检测电池组的电压,电压偏低时用充电器给充电,平时不充,停电时用自动装置把外接电池组并上UPS,不停电时断开,这样可行吗?

网友A:
那你们公司当时买的时候干嘛不买一台长延时的机器呢?现在搞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你们可以去和UPS经销商调一台长延时的机器,到时候UPS经销商还会找你们钱呢? 呵呵!长延时机器比标准机器便宜.

楼主:
木已成舟,麻烦提点见议,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