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20):
224和226PLC之间采用RS485协议通讯,226和工控机通讯,不知需要选用那些模块?

网友A:
224 和226 是网卡的型号吗?

楼主:
CPU型号,靠,这都不知道,

网友B:
不需要选用其它模块,西门子PLC的编程口也是通讯口!224和226PLC的一个RS485通讯口通讯。226PLC的另一个RS485通讯口工控机通讯!或着三个设备同一条线路通讯。西门子PLC通讯口的3针是信号+ 8针信号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