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工频无扰切换!请指教!

楼主(2004-12-20):
求助!变频工频无扰切换!请指教!

楼主:
4台90KW电机,1台90KW富士变频器。   先用变频器将某台选择的电机启动到50HZ,然后切换至工频。   同理,将四台电机启动起来。      要求:切换时几乎没有冲击,电机额定电流160A,空开是200A。    要保证切换时空开不跳。      现场切换比较平常,所以要要保证成功率要高,几乎百分之百。      我使用了同步切换器与四对带机械连锁的接触器,实验十次仅成功了两次。

楼主:
哪位大虾曾经做过类似的东东,效果比较好的,指点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A:
联系我:010-81682651

楼主:
别这么保守,有精通的谈谈嘛!

网友B:
锁相鉴幅这么不成熟? 用软起吧

网友C(2005-02-18):
1)空开的瞬动脱扣器整定电流倍数应该在12倍以上。。 2)同步器投切时应考虑继电、接触器系统得激励响应时间。。

网友D: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实现变频和软启动器组合应用呀,90KW的电机别的方法没法办到,这样最保险

网友D: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实现变频和软启动器组合应用呀,90KW的电机别的方法没法办到,这样最保险 我的联系方式 liuxinchun@hfinverter.com

网友E:
世界难题!你成功了吗?如成功请告知。多谢!

网友F(2006-07-06):
将运行当中的电机切换到工频,电网会受影响吧,怎么解决

网友G:
应该是电压相近,相位、频率相同。考虑 电网 和 自发电 转换的 同期装置

网友H:
那位大师用过软启动器启动大功率电机再切换到工频后,去启动另一以电机切换时间有限制吗,是多少,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变频切换的相位问题。最好是实际经验,

网友I:
有空你可研究发电厂发电机并网的情况。照样办理

网友J(2006-11-30):
to 碧云天:
   你的话有于放屁,对他现在一点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