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串联的作用

楼主(2004-12-20):
我看到这样一电路图,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跟运放的反馈电阻(不知道是否这么叫的,就是一端接输入,另一端接输出的那个电阻)并联,不知道那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高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问题很简单,还请大家帮帮忙啊!或者能否说一下二极管反向串联在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起到过电压保护的 ,

网友B:
给你更正一下,那个符号是压敏电阻的符号,不是二极管,主要是用于感性回路断电后产生的大感应电压,对负载起保护作用

楼主:
to 于sun: 我看到另外一个电路也是起保护作用,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不过两个压敏电阻中间接地,而且两个是同向串联(不知道压敏电阻是否有方向),这样断电之后能和负载形成回路。但是我前面说的是反向串联,而且中间没有跟其它点连接,这样(如果压敏电阻有方向的话)不会使其中一个被击穿吗? 谢谢!

楼主:
原来压敏电阻没有正负:)那它符号怎么也跟二极管差不多啊,还得我以为……

楼主:
可是我在电路板上看到的那个应该是二极管才对啊 我也见过压敏电阻的,倒是没有见过跟二极管形状一样的而且一边还有二极管标正负的那个圈。

网友C:
是不是有一只是稳压二极管,IN4148二极管和1/4W稳压二极管外形一模一样,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背靠背串联比较常见

楼主:
两只都是一样的,旁边标着10V。也许就是起稳压作用吧

网友D:
可能是双向稳压管.有的变频器的IGBT驱动就用这个方式.请高手指教!

楼主:
双向稳压管,对输出电压峰值起限制作用,书上看的:)

网友E:
请各位多多指教!QQ303056842邮箱xm214111@163.com

网友F:
根据二极管特性,理解为1个10V的稳压管+1个正向导通的闻压管,其稳定电压范围约10.7V,双向均是稳压在10.7V,至于该电路的作用,需要看到电路才可确定,有可能是保护或其他

网友G:
各位能不能举一些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用法。

网友H(2005-07-17):
起稳压作用,两反接主要是进行温度补偿,估计电路对温度要求高.

网友I:
器件替换网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