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探头与接近开关选择的区别

楼主(2004-12-20):
请问:测量汽轮机转速的探头,如霍尔探头,磁感应探头,电涡流探头。在使用方法上和选型上与接近开关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回答,烦劳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2007-05-21):
楼上说的对,我有电涡流,如有兴趣请联系:longzhibo201@126.com

网友C:
没什么大的区别,根据脉冲计数计算就行了

网友D:
接近开关的频率响应在250~1kHz左右,不算很低;
不过霍尔探头,磁感应探头,电涡流探头频率响应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