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如何利用iFix实现服务器的冗余

楼主(2004-12-20):
现采用iFix软件实现一SCADA系统,要求现实服务器的冗余,即:采用两台计算机,其中一台作为Server,另一台作为冗余备份机,在Server工作正常时冗余机只能进行数据、画面的浏览,不能进行操作;当Server出现故障时,该冗余备份机能实现自动切换,代替Server工作。请问iFix软件是否提供相应的编程接口?该如何实现。查过iFix使用说明书,说提供该功能。谢谢。

网友A:
看什么驱动支持,一般是用网络实现!

楼主:
我的原意是有两台上位机作为操作员站,其中一台作为主机,另外一台作为备份机,一旦主机退出或有故障则要求备份机立即切换为主机。 要实现上述功能,iFix是否在组态时提供了这一功能?或者留有接口,允许用户编程去实现。 请问你所说的驱动应该是指下位机的吧?网络实现又是指什么?

网友B:
alba: 做一个SIM点,用于判断主从机,如果此点为1,为主机(Server),则可以操作,如果此点为0为从机(冗余备份机)则不可以操作.在操作前做一脚本判断此SIM点的值. 此SIM点初始化为0,读另一台机的SIM,如果另一台未启动,则此点置为1.也可以在画面上对此点进行设值. 没作过此类测试,但肯定是可行的. 请访问http://gkxgy.go.nease.net

网友C:
找我:13801187310 email:mail@guo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