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 6.0 问题 求助?

楼主(2004-12-20):
我刚接触工控软件,请教各位前辈,在安装wincc6.0时,显示缺少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这是什么应用软件?谢谢!

网友A(2005-12-24):
该软件用win2k安装光盘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对话框中安装即可。Good Luck!

网友B:
安装WINCC前,要先安装WINDOWS消息对列,在控制面板里的添加删除组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