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5KW绕线式电动机配何变频器

楼主(2004-12-20):
作为13模铜丝大拉机之主机的JR117-6,115KW绕线式电动机,该选用什么变频器? 如何与原来用于收线的15KW普传变频器做成系统?要求:1.双变频控制;2.点动引线独立;3.运行平稳;4.停机同步。

楼主:
请各大侠指点,不胜感激!泣拜!

网友A:
赛普变频器

网友B:
建议如下:一、一般来说,绕线式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比鼠笼式电动机要大一些,所以选型时变频器的功率应比电动机的功率要大一些。二、如要求低速时运行平稳,最好选用矢量型变频器。其它功能要求可达到。综合上述:可选用安邦信矢量型132KW变频器,可得到最好的性价比。顺便提以下,广州电缆厂选用一台安邦信矢量型160KW变频器用于大拉机,效果相当好。楼上的如有意见,请E-MAIL至JORGELUO@163.COM

楼主:
谢谢0002!谢谢5118!

楼主:
还有别的选择吗?请各高手指点!

网友C:
选好一点的变频器,省得麻烦!!!

网友D:
品牌不是问题啊 你选大一号的就可以了 最好收线作pid 并跟随 主电机的速度 我原来在电缆机械厂搞电气设计的 可以联系我啊 可以给你做个方案或帮你改造 电话13956068580 email:WLLJP@163.COM QQ120821117

楼主(2005-03-09):
不胜感激!泣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