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那位大哥教教我怎么配置 ifix 的 dde 客户端,就以 excel sheet1 为例子?

楼主(2004-12-20):
那位大哥教教我怎么配置 ifix 的 dde 客户端,就以 excel sheet1 为例子?

网友A:
看一下帮助! 里面有的

网友B:
在系统配置中配置dde驱动,在定义标签 地址中输入excel|sheet!r1c1表示第一行第一列可读可写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

网友C:
在系统配置 文件 scada组态 添加I/O 驱动 dde 驱动器 在定义标签 地址中输入excel|sheet!r1c1表示第一行第一列可读可写

网友A:
首先要把DDE服务打开(DMDDE) 在系统配置 文件 scada组态 添加I/O 驱动 dde 驱动器 在定义标签 地址中输入excel|sheet!r1c1表示第一行第一列可读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