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_2DPcpu与CP5611网卡怎么设置地址和主从模式?

楼主(2004-12-20):
S7315_2DPcpu与CP5611网卡怎么设置地址和主从模式?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现在要用的是西门子的315—2DPcpu上位机要求把CP5611网卡设置为主站,PLC设置为从站,可是这样一设置PLC上的BF灯就亮了,请问我该怎么才是正确的设置? 谢谢各位!

网友A:
请问你为什么要设置主从站的模式? 其实只需要通过MPI或者Profibus,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Profibus DP总线模式,下面要用20台315—2DP的所以要用主从站的模式

网友B(2005-03-23):
下面CPU都以对等网连接,然后连上CP5611,在硬件配置里也无需添加PG/PC STATION,PLC都是NO DP模式,这样能实现WINCC和S7功能吗?我试了好久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