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测自来水柱落到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力大小,应选用什么样的测力传感器?

楼主(2004-12-20):
求助:我想测自来水柱落到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力大小,请问应选用什么样的测力传感器?用什么方法采集数据啊?能推荐各种仪器型号就更好了。请您一定帮忙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的这个测量方案有点类似于在水坝上测量水脉动产生的压力。实际也是水来时对水坝的冲力。你在地面上放置平板,下面安装荷重计来测量就可以。关于你的信号采集问题可以用动态应变仪测量。KYOWA共和电业这样的测量产品很多。 关于型号要帮你选择,因为不知道水柱的冲力有多大?而且是在什么环境下?水柱有多大的冲击面积?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来电联系,0755-27809908#102 庄先生。叫我马奇也好,呵。EMAIL:makeyokcom@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