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鉴定一个变送器的好坏?

楼主(2004-12-20):
请问如何鉴定一个变送器的好坏? 比方有个温度变送器-10—40℃。输出4-20ma,DC24V。我现在有个直流24V电源,有标准电阻箱,数字万用表。请问如何测试? 是不是还要加什么线路或者别的仪器啊? 我实在不是很明白。谢谢大家。 hzjason@yeah.net

网友A:
不知你的温度变是何种型号,如果是PT100,有电阻温度对照表.

网友B:
如果是热电偶的变送器按照分度号的毫伏值送信号(电子电位差计)。如果是热电阻的变送器按照分度号的电阻值送信号(标准电阻箱).其他问题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欢迎咨询,竭诚服务.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们用PT100的。我用电阻箱来替代。(用了电阻温度对照表)。把电阻箱接入变送器的电阻端,把DC24V接到变送器的输入端,万用表串联到24V中。但是不管我电阻在量程中如何变化,电流均为固定值。而不是4-20MA范围内变化。 请问大家我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应该怎么接?或者需要加什么仪表?谢谢。

网友C:
查一下你的变送器PT100几线输入,电阻箱有没有问题,再看你接线如果可靠,就可判断你的变送器的好坏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查一下你的变送器PT100几线输入!

楼主:
我的是3线制。接线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测量不到4-20ma的变化(电阻箱调整电阻)。只好接到借来的无纸记录仪上,是好的。但是不用记录仪怎么就不能判断呢? 我用的温度变送器是24vdc输入兼4-20ma输出。 PT100是三线制的。

网友E:
"接到借来的无纸记录仪上,是好的。但是不用记录仪怎么就不能判断呢?"说明温度变送器和输入没问题,可能你的变送器输出回路接线有错,或你换一只普通动圈万用表试一试,看是否是输出阻抗问题引起!

网友F(2007-03-23):
下面引用由西湖在 2004-12-28 20: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是3线制。接线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测量不到4-20ma的变化(电阻箱调整电阻)。只好接到借来的无纸记录仪上…
--------------------------------------------------------------------------------------------
1,4-20ma回路有阻抗要求的,2,用回路校验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