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Barldor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4-12-20):
各位高人: 我手上有一个系统它现在有点问题,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该系统采用的Siemens s7-200 cpu226 的定位脉冲输出到Barldor的伺服驱动板(FlexdriveⅡ)然后控制Barldor的电机的转动。现在我的问题是开机转动以后,正常了(稳定工作状态下,电机是不会转动的,所以就不会出现后来出现的电机过载的情况)没有多久,就出现了问题:驱动板显示一个7。该值表示的是电机温度过高。我检查过电机温度还有其他的线路都一切正常。可是等我重新开机以后它又一切正常,过不了多久,它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系统偶尔有的时候会出现PLC不能发脉冲的情况,当然这两者有的时候会同时出现,一般只是出现驱动器显示7的问题)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的E_mail:James.Zhu@ap.averydenni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