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系统紧急求助(过流)急!急!急!

楼主(2004-12-20):
11KW电机,11KW管道离心泵,扬程44米,三垦spf-15kW变频器,一用一补(工频跟进),供水范围18栋7层居民楼。 现象: 变频器起车后加速到45HZ以上,开始出现SC(恒速中电流限制动作)报警,此时电流为26-27A,明显过电流,只能将上限频率设定在45(电流25A),可是供水压力明显不足(设定2.7公斤,只能达到2.1公斤)之后工频跟进,工频电流30A,工频跟进后压力又超压,甩掉后变频单独运行在45HZ,电流25,时间一长电机发热,只能停机。 采取的措施: 换了电机和水泵,情况依旧;关小供水的阀门,电流明显减小,但供水压力不足;检查管道并未发现漏点;同时关小工频水泵出水阀门和变频出水阀门,控制电流能在20以内,但是客户不认可两泵同时运行,原来没有换15K变频器之前,用11k变频器,上限也是45HZ,单泵可以维持,因为长期电流大,变频器已经损坏; 紧急求助解决办法,及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不是网大泵小,需要换泵,哦对了,变频器输出电压450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李老师,王老师,快帮帮我~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请不吝指教,兄弟着急的不行了,55555

网友A:
如果很急可直接打我的小灵通020-88281886,27A怎能说过流!“SC”有可能是误动作,检查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是干扰造成的,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调低载波频率试。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450V肯定不正常,把你联系电话告诉我.或打给我电话.0532-2867367

网友C:
青岛www.sankenld.com上查看三垦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D:
先修水泵,变频器输出电压400v

楼主:
电机3相电流平衡,无其他干扰源,指针表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确实是450,变频器是新的,而且肯定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电流26-27A变频器可以承受,但是电机为11K,时间长了就过热!

网友E:
在哪?近的话我可帮你解决。

楼主:
我在长春!

网友E:
哦太远了。

网友F: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电机及变频器选小了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Q*H 用目前的功率可推算出你要选型的大小

网友F:
还有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现在看起来肯定是小了,我计算了下,需要18.5的电机和水泵,但是现在我有四台泵,并联运行是不是应该没有问题(两台),但是我需要关小出口阀门以减小电流,昨晚观察一夜,变频不减速,最低也运行在45-46HZ,能不能还是管道有漏点???

网友F:
可否加一水表测一下Q 然后推算出功率 看是否符合你的设计 如若不行 泵再选型时放大一到二级留一些裕量 工况尽量说的详细些

网友G:
试一下: 先工频起,水压是多少 ?

网友H:
同意河南小子。 先工频启动,变频补水。 另外,变频器应能升高至50HZ,应解决这个问题。 指针表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确实是450,很正常,变频输出有高频成分,万用表是按50HZ设计的。最简单方法,用白炽灯试试,两灯串联,额定电压220*2=440V,看灯的亮度和220V工频是否相同即可。

网友I:
你的泵应选11KW两级泵,若用离心泵则扬程不够.泵选型没选好.楼房供水用离心泵,就的选大,看流量.一般多级泵较适合楼房供水.

网友I:
在给你一个建议,变频调节。工频补水。或将切换频率降到45HZ。但你的切换时机,交流接触器选大一些。一般11KW低频切换还是没问题的,就是45HZ时,变频送切换信号。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2005-01-21):
我可以帮组您,我在长春。13304329388

网友L:
伙计: 我也是新手,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用个压力传感器,采用衡压输出的方式解决.将整个系统改为自动切换:先用工频启动一个电机,再启动变频,将变频设置成低频运行仍不能降压就停机,压力低了就自动启动的设置.具体情况你可以问一下相关的厂家.我们这也有你说的情况,但是已经解决

网友M:
就你所述,两太泵同时起泵,工频那台电流为30A,显然水泵选小了,更换大流量的水泵即可~!

网友N:
失败,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不能长时间满负荷运转,或者,水泵的绝缘已经下降到1M欧左右了,这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G:
可以告送你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是你是定参数有问题,将变频器输出电压设定在380v,输出频率为50就搞定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