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问GPRS模块与单片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4-12-21):
请教各位,GPRS模块与单片机例如MSP430的通信问题。 好像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要遵守AT指令集,但是从单片机传输数据到GPRS模块,是否要同样遵守AT指令集?如果遵守,请问从单片机怎么发出AT指令,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用单片机串口往外发AT指令就完了,比如你发AT,模块就回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