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A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2-21):
王老师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高炉主卷扬变频器在加速5秒后,母线板震动3秒,在电流切换时变频内部发出‘打板’声,电机额定电流398A,启动电流0---460A,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型号:1336E-BP450-AA-EN-NCM

网友A:
您好,我是销售AB变频器的,我不会修,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北京办事处的电话,他们有技术支持人员,01065182535,让他们转技术支持就可以了,要说明是变频器的 ,因为他们的技术支持有很多种,有PLC的就不懂变频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09-05-26):
要询问分销商的技术支持。

如果解决不了,还会有AB或澳洲的技术支持。